大佬们,580风扇不转,算力正常的有修到过吗?

楼主(2022-02-15):
(图片)

网友A:
是不是要达到一定的温度才转,先测下风扇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达到一定的温度才转,先测下风扇是不是正常的

风扇好的,不是的,一上电就会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好的,不是的,一上电就会转的

BIOS里有风扇开始转的条件的,默认一般是五十几度。你在驱动里手动拉一下风扇转速看转不转啊。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显卡风扇的电路图

网友:
开机转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好的,不是的,一上电就会转的

直接强加个12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