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壳MOS管怎么卡上测量好坏?

楼主(2022-02-15):
本人小白一个,想学习维修显卡,闲鱼收了一张坏卡练练手,一来就遇到这种铁壳MOS管,想请教大神这种铁壳MOS管怎么在不拆下来的情况测量好坏,本人菜鸟,只有不耻下问了,谢谢了

网友:
在板子上测试不了的,都是拆下来测试。

网友:
测左边一排电感的右边看有没有pwm波形

网友A:
这个必须要拆下来测量,因为它里面还有好几个引脚呢。

网友:
看到那个小小的脚没,伸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要拆下来测量,因为它里面还有好几个引脚呢。

我在想,里面的G极是由外面接进去的,只要找到这个点就可以不用一个一个拆了,可惜找不到图纸

网友:
G极在铁壳底部,测试不到的。周围看到的都是d极。

网友:
不耻下问用的不妥吧

网友:
找到g级连接的电阻,测试对地电阻值,剩下的事你都懂了

网友:
测试周边的小电阻。实际维修中都是把电感翘起来测量

网友:
没有示波器  美版没法

网友:
拆了查吧,不少铁壳MOS的其他引脚在下面呢

网友:
显卡上也有铁壳啊!

网友:
测驱动芯片

网友B:
主控pwm,接地,mos壳,以及电感端,就是该项mos的g/s/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控pwm,接地,mos壳,以及电感端,就是该项mos的g/s/d

,我试试看

网友:
第一次看到,得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控pwm,接地,mos壳,以及电感端,就是该项mos的g/s/d

具体操作方法是怎么样的?

网友:
我测量电压找到了损坏的一组,但没办法具体确定是上管还是下管损坏,另外这个铁壳MOS管很难拆下来,吹了半天都丝毫不动,400的温度也拿它没办法,又不敢太暴力担心焊盘损坏,有什么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