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论坛各位大佬以及超级版主群友们,在线急等

楼主(2022-02-15):
XP系统我已经找到成功安装到固态硬盘上的方法成功引导并进入系统,主板不支持UEFI+CSM的主板上启动成功,现在就是不知道什么EFI文件支持XP可以进系统并引导,求助论坛各位大佬以及超级版主群友们,谢谢~!有知道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你不已经成功安装 并成功引导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已经成功安装 并成功引导了吗?

只是支持了GPT,UEFI还不支持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做法与要求

网友: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装XP   但还是帮忙顶一下期待软件高手解决

网友:
我实在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功能XP本身就不支持,有待你去开发拓展了

网友:
我希望你看一下我录的这个视频,对BIOS ,UEFI ,GPT ,MBR 有一定的了解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i4y1f7WZ/

网友:
GPT是磁盘分区模式,UEFI是系统引导启动模式,两者互相关联,UEFI依赖于GPT分区模式,但如主板不支持UEFI,单单磁盘模式设为GPT是没有用的,早期xp系统的老机器多数即是这种情况,要支持UEFI快速引导唯有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支持了GPT,UEFI还不支持

芯片本来就不支持uefi启动吧,即使关闭安全启动,打开兼容模式也没用。

网友:
要么虚拟机,要么mbr,GPT我理解不了

网友C:
XP本身不支持这种格式个引导方式,除非老外魔改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XP本身不支持这种格式个引导方式,除非老外魔改成功

需要xp_efi 引导xp64的efi文件有吗发一下谢谢~!

网友:
用u盘启动,随便你什么引导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xp_efi 引导xp64的efi文件有吗发一下谢谢~!

uefi启动:sata固态适合有linux20的grub,以及支持nvme的黑苹果的三叶草,
如果是usb的固态,那就无所谓,都可以
硬盘分区方式无所谓的,主要是看你的硬盘是不是3T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xp_efi 引导xp64的efi文件有吗发一下谢谢~!

uefi引导只是让bios加载引导区的表头,用什么分区无所谓

网友:
放弃吧......XP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