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J通病:一插适配器电源灯、数字灯、大小写灯,三个灯常亮。有谁修好的说一下

楼主(2022-02-15):
华硕K550J通病:一插适配器电源灯、数字灯、大小写灯,三个灯常亮,开关板不能控制。测量3.3V 5V 内存1.3V 南桥1.08V正常,无CPU、核显、独显供电。论坛找到几个帖子跟我的现象一样,但是最后不懂如何了,有修好过的同行说一声,可以有偿报酬

网友:
鉴于有同行同样现象,感觉应该是通病来的,我已刷过BIOS,加焊过CPU、南桥。

网友A:
现在真正的技术,没人愿意分享的,都是花成本 下功夫研究出来的,一分享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都知道了,所以技术还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才是最可靠,靠白嫖,找通病, 三板斧,这条路已经到头了,,,,,,

网友B:
换CPU应该就好了 修了很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真正的技术,没人愿意分享的,都是花成本 下功夫研究出来的,一分享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都知道了,所 ...

的确,不过就算是老师傅也不一定全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PU应该就好了 修了很多了

这样的话就凉了,报价350,再BGA换个I5给客户会亏得裤衩都不剩。

网友D:
修到过这块板,把网卡摘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到过这块板,把网卡摘了试试

谢谢,不过我这边试了,不是网卡。

网友:
料板上找块CPU干上去

网友:
能修的网上找了快一个月了

网友:
赔本赚吆喝的事,没有愿意做的

网友:
这个是无复位的情况很多,部分板子可以重新做一下CPU  会修复

网友:
建议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别找通病了,按正常思路检测电压啥的吧。

网友:
按时序查,不过普通人没有原理图,有点郁闷

网友:
查信号时序吧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CPU坏的概率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不过就算是老师傅也不一定全会吧。

老师傅不一定全会,但会从哪里分析开始,思路很重要,这就是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