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张RTX2060S重摔

楼主(2022-02-15):
快递摔后开机花屏,开机扫描B0 B1报错,拆下B0打值发现有数据脚不通,上BGA加焊不果,拆核心重植,第一次重植,室温比较低温度没掌握好,上机还是花屏,扫描发现有4个显存报错,于上再上机加焊一下,降温后上机,结果不亮了,晕,以为把核心搞坏还是锡珠移位了。于是拆核心再重植一次,没专用的冶具,重植真的太累了,搞了一下午差点没累死。这次自认很成功的焊上了,结果上机还是不亮,打电压,发现主供电的12V供电没有了,是由2个UP7561控制的,其中一个控制的电压没出来,加焊了一下7561和输出的2个电阻,上机亮机了,跑3DMARK也没问题,第二天再开机也没问题,关机后放了一会再开,结果又是黑屏,把卡插到延长线上再试机想着用万用表测电路,结果又亮了,这种偶尔不亮的真的头痛。有大神解说一下UP7561的控制原理或工作条件吗?1脚是开关脚,2脚STEER看图纸是从6PIN上通过1K的电阻引来的,是什么作用?开关脚1受控于核心,能不能把两个7561的开关脚用线直接短接,等他们并受控?

网友:
假设你重植的时候焊盘处理得好,没有氧化什么的,那就要对自己的重植有信心,直接烤板涂焊油过一遍主控啥的。20系开启条件需要右边一堆门电路与来与去的,如果不能稳定复现不如先全部回流焊一遍。

你如果主控的12V都没有,这个应该是右边电源插口进来过滤波电路的,看看12V进来的shunt电阻、保险、电感等,有没有掉件,焊接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