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CG没有CPU供电

楼主(2022-02-15):
        主板型号:映泰H61GCM  VER6.1
        故障现象:不亮机,没有CPU供电,
        测量发现有时候会有CPU供电,有时候还会掉电 。VCC1_8_PCH     VCC1_05_PCH   CPU_VTT均正常,VCCSA没有供电不正常,有时候VCCSA又正常,正常的时候CPU供电会正常产生。看来问题出现在VCCSA不稳定上面。VCCSA由AZ324M-E1控制MOS管产生。测量AZ324M-E1第三脚电压不正常,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飘忽不定。测量对地阻值为34,也不正常偏低了。怀疑AZ324M-E1损坏,但是又没有这个芯片,继续再查查。发现3脚电压为2.5V经过电阻分压得来,但是没有图纸也不知道电阻阻值,再看看其他主板的电路设计发现3脚电压还会受到三极管控制。在附近发现控制的三极管控制级的电压也是飘忽不定。直接拆除故障排除。没有图纸也不深究控制级受控于什么芯片了。

网友:
应该圈一下拆了哪个三级管。

网友:
能修的网上找了快一个月了

网友A:
此主板的布局与映泰TH61 6.x很相识,借用映泰TH61 6.x的图纸,让大家看明白拆的是那个小三极管(Q29)。

网友B:
映泰的主板三级管就容易损坏,遇到过好多个,都是三角管损坏。

网友:
国产主板就怕没图纸了,跑线路非常费时间!

网友:
SA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这个和技嘉的很像,应该模仿技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映泰的主板三级管就容易损坏,遇到过好多个,都是三角管损坏。

技嘉华硕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主板的布局与映泰TH61 6.x很相识,借用映泰TH61 6.x的图纸,让大家看明白拆的是那个小三极管(Q29)。

...

关键这个映泰TH61 6.x图纸我也没有

网友:
没有图盲修的都是高手啊,要修许多年才能做到吧

网友(2022-05-05):
三极管确实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