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池关机断电后电流多少算正常

楼主(2022-02-15):
自己电脑最近cmos电池半个月就没电开不了机了,换新的上去正常开机,但是半个月就没电了,关机拔电后测的cmos电池电流0.13ma,也就是130毫安,请问这个算正常吗?这是跳过三条腿二极管测的电流。主板是映泰b85

网友A:
这么高电流,别说半个月了,你断了电试试,几个小时就over了。查后边吧,估计有漏电或者短路元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电流,别说半个月了,你断了电试试,几个小时就over了。查后边吧,估计有漏电或者短路元器件。

这个主板cmos电池的二极管前没有对地电容的,只有一个电阻就到二极管,没有图纸小刷子瞎跑,刷到三路,一路路断开无果,现在外挂一节18650    3v的将就用吧

网友:
其实你只要是自己用的话根本没必要装电池,电脑的插排一直不要断电就行了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cmos电池的二极管前没有对地电容的,只有一个电阻就到二极管,没有图纸小刷子瞎跑,刷到三路,一路路断开无果,现在外挂一节18650    3v的将就用吧

不对。刚才好像让你误导了。这表显示是0.13ma,不是a,所以应该电流正常。你看下是不是你的电池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对。刚才好像让你误导了。这表显示是0.13ma,不是a,所以应该电流正常。你看下是不是你的电池问题?

这手机app没找到修改帖子按钮。这个是0.13ma,也就是130ua,应该算正常的了。你看下是不是bios电池质量不行,或者那个释放bios跳线帽跳的有问题之类的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手机app没找到修改帖子按钮。这个是0.13ma,也就是130ua,应该算正常的了。你看下是不是bios电池质量不行,或者那个释放bios跳线帽跳的有问题之类的查一下。

跳线帽拔了跟插上去电流没变化,在换个新电池上去看看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线帽拔了跟插上去电流没变化,在换个新电池上去看看能用多久

使用那种质量好的cmos电池代替,别买那种么有牌子的或者假的电池,还有电池库存时间长了也会失效没电。

网友:
我一般都是看电压

网友:
“关机拔电后测的cmos电池电流0.13ma,也就是130毫安”,这话本身就错了,0.13mA应该是对的,130mA是怎么换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