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上管UAGTE对地值偏低问题

楼主(2022-02-15):
技嘉H61M-DS2 REV2.2   VCORE上管UGATE对地只有18左右  LGATE有400  ,两相VOCRE ugate,  一相核显供电Ugate都是18-40,现在是核显供电没出  上电十秒钟掉电重启  量了是平台复位和CPU复位都出来了, 刷过几个BIOS   故障一样 ,请问这个对地二级体值正常吗

网友:
那你认为是什么问题导致掉电重启 没出核显供电

网友:
只有核显的供电没有出,既然出了复位和时钟。那么这个主板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A:
你可以插一个独立显卡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集显供电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插一个独立显卡试一下。

好的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