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迷津,5700XT,1.8V出不来的问题!

楼主(2022-02-15):
迪兰恒进5700XT,12V,5V,3.3V,0.75伏正常,1.8V和核心,显存和带箭头的地方都没有电压,我自己认为是因为1.8V没正常(目前测量1.8V电感为0.5V)所以导致后面的都出不来。求大神指点!后面两张图片是管理1.8V的芯片点位图原理图

网友:
测量一下这个芯片的供电角和开启角有没有电压啊

网友A:
首先一点能分清楚这个芯片各个脚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一点能分清楚这个芯片各个脚的作用

供电脚12V,开启脚3V…

网友:
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发我份原理图,帮你分析下主控芯片条件,邮箱私信你了

网友:
正常,对地阻值150。

网友B:
这个是开启信号的条件,你看看

网友:
你测试下箭头指向的电平,如果是高电平,就要仔细测量这个主控芯片周围所有电阻he电容

网友:
./580a -ppmem=2000成功了!图纸发来看看,也许不是这边的问题哟

网友:
查1.8这个信号的前级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那就可能是主控出问题了!如果是我修,这就是我的思路

网友:
先修出1.8 开房信号来自1.8

网友:
1.8Ⅴ芯片供电开都有,输出偏低,换芯片,查PWM几个元器件啊。

网友:
很好......................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开启信号的条件,你看看

对,目前就是Q904的第三脚出不来电压,第二脚有3.3V,换了Q904芯片,第三脚也是不出1.2V开启信号……

网友(2022-06-07):
老板,图纸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