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COMP分离了flh文件 怎么分离出BOIS

楼主(2022-02-15):
各位大神,小弟新手, 用PHCOMP分离了FL1 得到文件 FLH,但是这个文件明显不是BOIS文件,与原机BOIS匹对,查找16进制也对不上,应该还需要
进一步分离。

但是查找了资料确找不到怎么分离FLH文件。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操作。

比如分离官网YOGA 370 BOIS

网友A:
简单操作。用UEFITOOL直接打开FL文件提取出来就好了。具体怎么提取,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B:
联想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最简单。。。。

大神请赐教, 用什么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操作。用UEFITOOL直接打开FL文件提取出来就好了。具体怎么提取,自己研究一下。

我用UEFITOOL 打开了FL1 保存图像得到一个9M的BOIS,但是这个机器的BOIS是 16M的,这好像不对, 另外用UEFITOOL打开FL1解压出来的文件FLH,保存图像得到一个20多M的BOIS,但是这个BOIS在WHEX打开后,起始位置跟原始正确的BOIS对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Intel平台的BIOS文件叫做IFWI。IFWI是(Integrated Firmware Image)的缩写,这个Image里面不仅仅是BIOS一个固件,包括了很多各种固件,所以叫做集成固件映像文件。IFWI文件里面最初只有ME和网络驱动,后面随着南桥里面的固件越来越多,现在内容也慢慢丰富起来,包括了ISH、TB FW、TB PHY等等内容。你用UEFITOOL打开原始BIOS看下BIOS大小,再打开FL文件对比找出FL文件中的BIOS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平台的BIOS文件叫做IFWI。IFWI是(Integrated Firmware Image)的缩写,这个Image里面不仅仅是BIOS一个 ...

比对了两个文件 FL文件跟BOIS卷大小一样  但是缺少ME GRE的 还有就是BOIS里边一个文件大小不一样 接下来怎么做 FL文件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