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个板子,M.2不识别了。。

楼主(2022-02-15):
惠普400g3的板子,m.2 nvme口有问题了。不识别M.2的硬盘。这个有人会修吗??

网友:
路过,之前也遇到一样的板子

网友A:
打电话问官网客服,不知道这板子支不支持nvme协议

网友B:
你怎么确定不识别,PE里面看不到还是BIOS里面看不到?这个是要驱动支持的

网友C:
或许只支持M.2(SATA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电话问官网客服,不知道这板子支不支持nvme协议

刚买了个600g3才发现。。。原装的bios是可以识别的。升了最新bios后不识别了。。破案了,我的M.2没坏。。但损失了几百块买了新机器。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刷回老bios。。太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确定不识别,PE里面看不到还是BIOS里面看不到?这个是要驱动支持的

破案了,惠普的原机bios可以识别M.2升级后就不行了,妈的bios有bug。。改成禁止传统启动就识别了,但不能引导系统,真的好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或许只支持M.2(SATA总线)。

支持M.2更新了bios就GG了。。。惠普的bios真弱。。。

网友:
M.2硬盘应该要重新分区才能引导系统。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学习了

网友E:
新bios官网有,旧的BIOS就不好找了,除非找别人备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新bios官网有,旧的BIOS就不好找了,除非找别人备份的

有啊,但不能降级。。。很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破案了,惠普的原机bios可以识别M.2升级后就不行了,妈的bios有bug。。改成禁止传统启动就识别了,但不能引导系统,真的好难搞

惠普这么坑

网友:
用u盘win10pe启动,看能不能识别,能识别就是bios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啊,但不能降级。。。很郁闷

降级可以,就是要连着ec一块降级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啊,但不能降级。。。很郁闷

提取出bios,自己加引导模块吧

网友:
越升级bios越烂感觉是故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降级可以,就是要连着ec一块降级刷

你说的是线刷??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降级可以,就是要连着ec一块降级刷

我打算用官方的低版本刷,可以吗??必须要买线刷夹子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打算用官方的低版本刷,可以吗??必须要买线刷夹子吗?

系统下升级的可能会连带着升级ec,要和ec一起降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系统下升级的可能会连带着升级ec,要和ec一起降低

我刚找到了解决方案,据说需要ufei+gpt就行了,没那么复杂,回头我去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刚找到了解决方案,据说需要ufei+gpt就行了,没那么复杂,回头我去试一下

nvme本来不就是需要uefi+gpt一起启动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nvme本来不就是需要uefi+gpt一起启动的嘛……

搞定了,撒花,折腾了好几天就是这里卡住了

网友G:
戴尔是要调BIOS才能行的,有点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戴尔是要调BIOS才能行的,有点复杂

嗯,会了不难难了不会。我搞懂了

代价就是花了点钱

网友:
有没有编程器备份的bios,有的话发一下

网友H:
硬盘用GPT 模式  安装系统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硬盘用GPT 模式  安装系统       试试

谢了,就是这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