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这种花屏是不是基本上核心坏了

楼主(2022-02-16):
一开始是老是报驱动错误蓝屏死机,重装系统,测试两天没问题,结果客户拿回去不死机了。反倒是大花屏。
是不是基本可以断定是核心挂了。1050ti

补充内容 (2022-2-19 00:32):
2022/02/19 我这边最近回南天,发现两个问题,第一是这个显卡受潮严重,第二个是金手指有锈,目前的话就是烘干加上打磨金手指,目前没看到花屏了,在测试中。

补充内容 (2022-2-26 09:23):
最后结果B1通道故障。参考回帖的图片。淘宝都没有这种显存芯片卖。。。。。

网友:
先检查1V8几个PLL小电压有没有进到核心里,再MATS全面跑个测试吧。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都这样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常规来讲应该是了  先仔细跑一遍

网友:
显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还测啥呢?直接换核心吧。

网友:
跑一下 118 中途黑屏的话 就可以报废了

网友:
我有张卡,一样的故障

网友:
加焊试试,年纪大了有点小毛病正常

网友:
先加焊显卡试试看

网友:
都已经22世纪了还在加焊显卡

网友:
反正不像是显存坏

网友:
有点像集显坏了

网友:
显卡或显存吧

网友:
花屏程度看着像核心坏

网友:
这个有点难搞

网友:
先测一下显存报不报错不行就换核心

网友:
把散热器拆了,你会发现核心直接挂

网友:
2022/02/19 我这边最近回南天,发现两个问题,第一是这个显卡受潮严重,第二个是金手指有锈,目前的话就是烘干加上打磨金手指,目前没看到花屏了,在测试中。

网友:
我偷偷的负责的告诉你 这不是核心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通道第二颗显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通道第二颗显存坏了

淘宝买不到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核心要么坏了要么加焊

网友(2022-03-23):
清检查显存供电电压是否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