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dell c570a-s0 570w服务器电源兼拆解图。

楼主(2022-02-16):
dell电源便宜质量好,手贱拆了一个看看内部构造,采用了UCC3895 核心变换芯片( 双相CMOS 先进移相 PWM 控制器),具备金牌转换效率。该电源一般由台达或者雅达电子生产,但这个具体型号却是来自少见的FLEXTRONICS公司,至于具体代工厂,不清楚。不过也是made in china的标。
看过后再次组装,进线插头虚了,闪了一下火花,然后出现继电器反复吸合的声音,测量待机电压没有了,于是想是待机电路出了问题。折腾一通,拆下待机转换小板,由mc33364d构成,输出能力12v 1.5A 直接加电却没有问题,只是输出待机由单片机HV615控制,还有比较器BBAAA(EL5220)输出待机是0v。后检查同型号的一个电源,发现这个待机电压是和其他开起来一样的台达或者雅达出的并不一样。需要短接A6到地才可以开启待机。只好焊回了13个脚的待机小板,这里标记一下个脚电压
高压部分
1.14.24v
2、3 0v
4.325v
低压部分
5.12.22v
6.0.79v 单片机控制的输入端,预测开启待机电压用的
7、8、9 0v
10、11、12 12v mos控制单向STPS3030C输出
13 AON7421控制输出

服务器由多个微处理器进行控制,与一般pc电源不同,通电时会先自检,估计是自检不过才导致反复继电器吸合,测量PFC主电容,继电器吸合中并没有发生升压,一直在320v徘徊,于是检查升压mos和驱动,测量推动管pnp有一个ce已经短路,型号BCP69,规格为-20v、1a。封装sot223,找了几个料板,只找到类似封装的sot89 bcx56,规格为-60v 1a,更换后通电一声吸合,应该是修好了。
不得不佩服服务器电源的高可靠性,如何换普通pc电源,估计mos会坏一堆。

不是台达和雅达出的,整机只有12v和12v待机,符合intel 12vo规范

高压pfc和二级滤波,做工扎实,主pfc双磁环绕制,非常大。

背面,两个推动管采用耐压20v 1a,似乎电压余量不太够啊,供电电压可是14v的。

移相pwm部分,表示看不懂,左边很大的铁心变压器,中间是待机小板,右边是微控制器和pwm驱动ic板。12v输出采用两个固态电容和一个电解电容构成,总容量2000uf。

主变的背面,高压驱动mos都位于一个小板上,整体模块化设计,看上去很空。

胶钉固定的轴流散热风扇,6cm20w,抽风强劲,噪音非常的小。
总之在几十块的服务器二手电源中,这款应该还是不错的选择,金牌高效率,噪音控制优秀,做工扎实,关键还是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