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光影2 TPN-Q173 不触发,小白灯不亮

楼主(2022-02-16):
同行年前一台电脑,年后拿来修,拿到机器,检测小白灯不亮,不触发,测待机+3.3VS5_S,+5VS5_S,BIOS供电都有, AVCC, LID_EC#, EC_WRST, ACIN, 也都有电压,怀疑EC有问题。看论坛说这款EC可能不带程序,就抱着试一试就发了一个全新不带程序,结果发回来是坏的。这芯片供电居然短路,也是醉了,跟卖家一阵沟通,卖家愿意少价再重新发一个,想来想去最后干脆发一个剪板的算了。等芯片回来装上现象一样,小白灯不亮,待机电流0.01A,跟之前一样,陷入困境,感觉无从下手,BIOS先就已刷过,就再来论坛逛逛,看到一个贴,BIOS是挂在EC下面的,就来测BIOS到EC线路,才发现BIOS的1脚不通,断线,查点位发与之相连的电阻腐蚀,总算查出来了,郁闷了一个晚上,维修难,有大家一起,让维修变得轻松点

网友A:
把腐蚀的电阻换掉后,又再测了一下待机,发现+3.3VS5_S,+5VS5_S,在没触发前是没有的

网友:
用原装电源,可调电源不能开机

网友:
EC没有正常工作,工作条件不充分。

网友:
还是要多逛逛论坛。

网友:
腐蚀明显 。还是比较好羞的

网友:
现在的机子真的是要图纸加点位图一起才好下手

网友:
还好图纸全,不然真不好搞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是不是要原装电源?

网友:
小电阻坏了,这个捡到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腐蚀的电阻换掉后,又再测了一下待机,发现+3.3VS5_S,+5VS5_S,在没触发前是没有的

无须用原装电源,直接用可调电就行,这板我修过,EC是带代程序的,必须买剪板的,有待机3.3v和5V时,主板没触发时是有s5出来的,注重测这信号

网友:
EC程式外挂式的

网友:
这ec工作条件里,bios的spI总线通道也要啊哈!学习了

网友(2022-12-05):
换原装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