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 开机花屏

楼主(2022-02-16):
联想E49AL 原来故障是开机风扇报错FAN ERROR  主板拆掉清理风扇发现正常了,再次装机试机时发现花屏了,屏幕测试是好的。有没有师傅遇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A:
这款很多都是显卡问题 加焊一下显卡看看

aqi

网友:
不是屏线??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很多都是显卡问题 加焊一下显卡看看

谢谢回复我试一下。

网友:
改成集显可以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查LVDS部分的电路

网友:
就我感觉像屏问题吗?

网友:
先接外屏试试看,如果外屏好,就是屏线或者屏幕的问题,如果外屏也花屏,那就是显卡的问题,看样子显卡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大,加焊或者更换即可

网友:
感觉屏供电不够~~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影响的障碍

网友:
这个清灰心理压力大

网友:
可能接触不好

网友:
屏线有问题没  外接试过吗?

网友:
故障无奇不有,遇到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你的好了没.我也遇到一台.和你的一样问题。换过屏.换过排线.故障依旧.外接正常.调到集显也不行.很头疼的问题

网友:
    屏线插插多几次,看会不会是接触不好,毕竟你原来是正常显示的。不行再检查屏供电这些

网友:
原来是好的清了灰就花屏,那重点就是在是不是碰掉了件,如果是暴力清灰就凉了,细心观察一下主板吧

网友:
看着像PCH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