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ADOL14F版号是X403FA点位图谁有机器进水腐蚀了

楼主(2022-02-16):
求华硕ADOL14F点位图谁有机器进水腐蚀了,
版号是X403FA

网友:
我昂达h310c-sd3开机不显示 CPU不热

网友A(2022-03-31):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华硕超级本a豆ADOL14F 板号X403FA REV2.1,故障插电大短路查出背面有一个电容击穿拆除,上电待机0.027触发0.044不动看来有电压没出,测全板发现VCORE、VAXGT=VCCGT(集显供电)、VSA=VCCSA供电为0V不正常。其管理集成块RT3602AH测得数据如下:
12脚VIN总供电:0V(正常为19V)
13脚、18脚VCC、PVCC副供电:5V
41脚EN开启:3.3V
39脚DRVEN副开启:4.85V

35脚VR_HOT过热保护:1.03V
36脚VDIO串行通道:1.03V
37脚ALERT串行通道:1.03V
38脚VCLK串行时钟:1.03V
42脚VR_READY伺服报警:2.94V
分析12脚VIN总供电:0V不正常,它是由一个10欧电阻供给测阻值开路用一个10欧电阻换上,插电触发0.489V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键盘插座5、6脚为触发排针,VCCGT(集显供电)都是0V好像不工作一样,但又能正常点亮。附二极管档测的电压电阻数据。

网友:
不错,故障比较明显,这好像是华硕本本的通病了。最爱烧10欧片阻,,,为何这样?电压太高还是电流太大还是适配器和电池的时序不科学?有待深究

网友B(2022-05-15):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华硕超级本a豆ADOL14F 板号X403FA REV2.1,故障插电大短路查出背面有一个电容击穿拆除,上 ...

集显电压测不出是不是因为功耗墙较低而不能完全测出电压,本身电压也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电压测不出是不是因为功耗墙较低而不能完全测出电压,本身电压也比较低

兄弟你想多了,你想到头爆炸也想不出来的,这个集显供电永远是0V它本身设计就是这样你不要多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