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精灵4电源不通电奇怪问题

楼主(2022-02-16):
  维修过程中苦恼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找到问题往往是非常简单的问题。今天分享一台暗影精灵4的奇怪问题,如果大家下次遇到会少走不少弯路。一台暗夜精灵4客户送来说不开机,测试后发现电池可以开机,插上客户原装电源几秒钟后充电指示灯由橙色变白色电源断电只有电池供电,。拆下电池单独用电源时,指示灯不亮按开关闪一下白灯不开机。手上没有150W的电源用90W的可以正常开机,初步判断是电源坏了,买了一个原装电源还是老样子。这两个电源又放在光影精灵机子测试是好的。想想就排除电源问题了,就认为是主板问题。换了BQ738充电IC,查了各种问题最终没解决。实在没办法了又在其他家买了一个电源,居然可以使用。真是无语了。前两个电源放其他机子可以使用,这台机子却不能用。最终还是没整明白什么原因导致的
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一定多换几个电源试试。

我拆开了电源做了对比,能用的里面有白蓝黑三根线,不能用的电源只有白黑两根线

网友A:
电源不适配故障,不至于弄这么复杂吧?各种电源头多准备点应该可以解决一大部分此类故障。

网友:
那个蓝色线是电源适配器检测线

网友:
光影精灵跟暗影精灵的电源好像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适配故障,不至于弄这么复杂吧?各种电源头多准备点应该可以解决一大部分此类故障。

转换头在这上面不能用,你看一下你们遇到过

网友:
一般只适合原装的适配器才可以

网友:
原装货才行 图上那个看起来不是正经货

网友:
现在很多笔记本都只能用原装电源 很多杂牌电源本来就不合格

网友B:
某宝有卖暗影精灵系列的开机线,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适配故障,不至于弄这么复杂吧?各种电源头多准备点应该可以解决一大部分此类故障。

电源头不好用

网友:
主要就是多一根适配器检测信号,通用电源头不行,可以自己动手做个带检测的电源头或者淘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有卖暗影精灵系列的开机线,好用

哪一家有卖啊,怎么找不到。

网友:
hp的这种本,有个适配器检测,普通的不行,就必须是原来的型号。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机器故障非常高啊

网友:
现在机器适配器电路也设计的不简单了

网友:
这个行业就这样,千奇百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有卖暗影精灵系列的开机线,好用

适用于HP其他机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适配故障,不至于弄这么复杂吧?各种电源头多准备点应该可以解决一大部分此类故障。

說得沒錯,注重细节很关键,

网友:
感谢分享特殊案例

网友:
Hp的电源和dell的,都要中间那个针有电才能用。

网友:
现在修电脑 故障越来越奇葩

网友:
HP的暗黑精灵 就不要研究折腾了 ,只要故障是原适配器不充电也好 不开机也好,最好的办法去找相同功率的适配器去测试,因为你的可调电源是不能开机的,要么不充电,他有功率检测的!!!!常规可调是5A的,哪怕你有10A的可调也不行 他又检测电路的!!!!

网友:
遇到这个有电池问题导致不开机

网友:
是的,注重细节很关键

网友:
以前看到一个帖子说是接头里面有个电阻,不同阻值代表不同的适配器功率

网友:
这机器得接电池吧

网友:
就是让你买原装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