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爱国者显示器不亮维修

楼主(2022-02-16):
接一台爱国者22英寸显示器  不亮(测适配器12伏正常)   因为是5.5*2.5的12V供电口,直接可调插上按开关  电流卡在0.024不动了 ,折机这个机器拆了底座 两螺丝  ,用撬棒撬显示器的前面板就拆开了 ,好简单的 ,接可调测该有的电压都有   ,先刷个BIOS吧,迅维网上BIOS已经有了  就不上传了  板号是RTD270CLW-R10.1,刷了再用我的笔记本拓展试直接亮了 ,以为捡钱了和客户说让来拿 ,装好外壳用原装电源测试,电源灯都不亮了,就亮了那一下  ,拆下小板来测试,供电都没问题 ,单接12V的两脚供电线,不接屏排线,电流能上到1A多点屏背光亮了 ,感觉小板没问题啊,又把液晶下的板子翻开测了一泡,也没什么问题,想了想也就是刷BIOS时风枪吹到芯片跟前的一个电解电容可能出问题  ,拆下来量 本来应该是220UF的电容  不到200了,果断拆了其他小板上一个同样的电容换上去,再接电测试  按开关久违的绿灯亮了   ,装机再用笔记本拓展测试  显示正常

网友:
嗯,这个板子有通病,flash芯片旁边那俩电容被长期烘干了,测量不准,直接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