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1070ti至尊PLUS跑分低

楼主(2022-02-16):
一张索泰至尊显卡换过核心的。鲁大师跑分只要19W这么低。正常不是有28W的吗。这是什么问题。跑甜甜圈也正常。是不是要刷BOIS呢。求助。

网友A:
核心没跑满,话说烤鸡烤了半天你就看了个寂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核心没跑满,话说烤鸡烤了半天你就看了个寂寞?

烤鸡不是显示98%的吗?怎么看没跑满

网友:
新版本鲁大师和旧版本,跑分不一样的。不要太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烤鸡不是显示98%的吗?怎么看没跑满

核心频率才500多,你是在瞧不起pascal架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烤鸡不是显示98%的吗?怎么看没跑满

不过甜甜圈主要是看功耗能不能跑满TDP 散热压不压得住 频率跑不满很正常

可以跑一下别的,比如我跑3DMark

网友:
应该是核心被我吹老化了。拆焊4次了。跑3D没1070高。只有4000多。

网友:
怎现在都喜欢用新版鲁大师了?

网友:
鲁大师就娱乐下 强度不够 体现不出啥

网友:
新版鲁大师看不懂

网友:
测试下游戏看  鲁大师新版跑分很多不正常

网友:
跑了下3Dmak只有这么多

网友:
看上去核心频率有1600多...显存频率2000...那样的话都正常。。。?

打开gpu-z看看跑测试的时候是不是有撞墙(功率,温度),再看看流处理器数量对不对

10系我记得是可以用非签名驱动的。。。也就是说可能是假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