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2214SA显示器不定时花屏

楼主(2022-02-16):
经过测试,电源板电源18V左右,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会出现花屏,有时候花屏后重启一下,又正常,有时候一开机就花屏。。。又碰到的大神指导下。。。

网友:
有时候开一天显示都是正常的,第二天早上开机,画面不正常,有时候开几天正常,有时候开一会儿不正常。。。

网友:
把屏线擦一擦看看

网友:
放弃吧......百分之90以上屏坏了

网友:
我遇到的是不定时的显示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