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问个蠢问题...

楼主(2022-02-16):
焊盘中有个GND焊点掉点了那需要补点上去吗 ?
还是只要有用的点补线补一补吹上去就好

网友:
你这个芯片的3脚gnd焊盘还是要补的,不然芯片没法正常工作.

网友:
芯片只有一个接地点必须补不然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