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用可调电源不开机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2022-02-16):
HP笔记本用可调电源不开机,现在手里没有适配器,可以把线直接焊上去看电流吗?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接头用错了,戴尔接头不会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接头用错了,戴尔接头不会开机

接头没错,蓝色头子。

网友B:
可能是带适配器检测的供电,要用原装适配器或者改装带中间针的电源头,也可以淘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带适配器检测的供电,要用原装适配器或者改装带中间针的电源头,也可以淘一个。

咸鱼上淘了一个旧的,把线剪了,加装了一个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