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95G 插电源就蓝屏死机。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2-02-16):
华硕FX95G 用电池一切正常,插电源就蓝屏死机。求维修思路。。。

网友:
cpu供电加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Cpu坏,适配器模式满功率蓝屏,电池模式降频能用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老师傅们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大概率是CPU供电或者CPU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台 求思路啊

网友(2022-03-18):
找我修。已经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有没有修过CPU那边19V电容短路或者CPU供电MOS?修过就要怀疑CPU

网友(2022-06-14):
把cpu睿频关掉就可以了  cpu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