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显卡维修大神。辅助供

楼主(2022-02-16):
请教一下各位显卡维修大神。
辅助供电这样一坨锡屏蔽上一路供电对卡有什么影响啊
是辅助供电会全短路还是8路里只有两路用不了呢。

网友:
一坨锡是地线

网友:
啊?万用表测量确实接地了,但上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别的路确实没短路。
这样卡会不会供电不足呢

网友:
有妹有人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