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BIOS界面问题

楼主(2022-02-16):
      请教各位大佬,我之前因为升级bios(只是把开机logo更新了下就进不去系统变砖了)失败,在论坛上下载了别人的bios刷的,进入bios后我发现它比我原来的界面多了几个信息,像是预装系统版本号什么的我之前都没有,想请教下这有什么区别吗,因为我之前刷了一个进系统特别慢,我估计就是有些型号不匹配导致的,这个进去倒是挺快的,但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会多出来几个选项。。。      再一个我要怎么修改才能把我原来的bios的bin文件里那个搞事的logo文件删除掉,我原来的bios肯定是没问题的,只是之前没有备份的习惯,哎都是泪啊。。。。

网友A:
你的是什么系统?主要看系统的版本了,如果是win7的话,猜想你当时安装的方法是兼容模式,也就是调试bios兼容模式启动,一般有几个选项去调试。
如果是win8或者win10,多数为uefi启动模式安装的,但也有兼容模式安装的调试下对应的模式试下能不能启动系统,不行的话调试另外一个模式,就这样,跟你划出的os信息么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什么系统?主要看系统的版本了,如果是win7的话,猜想你当时安装的方法是兼容模式,也就是调试bios兼 ...

感谢回答,我是黑苹果,您意思是跟安装系统的方式有关么?我电脑里就没有windows,当时刷完bios就直接进界面看的,直观上就是比我之前的多了几个选项。
再请教您下只要能点亮使用,我之前的bios和现在刷的就不会有什么差别吧

网友B:
之前的版本比论坛的新,如果不想用现在的版本可以官方网上下载直接更新的,为什么还要找备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版本比论坛的新,如果不想用现在的版本可以官方网上下载直接更新的,为什么还要找备份呢

我之前不是说了更新失败变砖了,要不我也不会舍近求远啊。。。

网友A:
一般区别不大,顶多多几个小功能。你的如果是黑苹果,把bios.调整为uefi模式应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区别不大,顶多多几个小功能。你的如果是黑苹果,把bios.调整为uefi模式应该就可以。

好的,谢谢

网友C:
你原本的不带正版系统激活码,后来刷的带正版系统激活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原本的不带正版系统激活码,后来刷的带正版系统激活码

感谢回答,是这个样子啊,我当时买的是港行的,这还有区别。。。

网友D:
重新找过一个 再刷回去就好了 不用去纠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新找过一个 再刷回去就好了 不用去纠结的

好的,谢谢

网友E:
重新刷一个就行了,要对准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新刷一个就行了,要对准型号

版型跟我是一样的,包括处理器显卡,可能区别就是他那个是国行,我是港行的,用着应该没区别吧

网友F:
你不合适这个行业,转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不合适这个行业,转行吧

谁告诉你我是干这行的了?我是个程序员,电脑有问题来咨询下大佬,不行么?怎么你就蹦出来指指点点的?要不我把我代码给你给我写写看?笑死

网友:
一般区别不大

网友:
看到你回答是个程序员,我很吃惊,不是对你有什么意见,是对程序员这个行业,看来程序员现在分的太细了,细到只会和别人合作才行,连一些电脑的基础知识都不知道,这样培养出来的是不是就会写几行代码,对软件工程能了解多少,有多大的创造力,有创新能力吗

网友:
能开机顺畅,能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
多找几个同型号刷一下

网友:
正确答案,OOA3  license 就是win8 或者win10的系统密钥,无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