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短接启动问题,求大神帮忙看下!!

楼主(2022-02-16):
主板品牌华硕G20cb    H170主板+外置180W电源适配器
症状关机后,时间长一点或者拔掉电源,再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再无反应。最后只有短接后,开始像刷bios一样,风扇转转停停,弄一会后才进bios(不是直接进系统),进系统后,短时间再启动,各方面正常。。(bios里时间都对的,电池也是才换的,怕是静电改用的三项插头还是这样)。
平时异常温控风扇有个最低转速,默认200转,但cpu刚启动温度低的时候,风扇是停转的,将近50度左右才开始600转左右(bios里设置最低600没用,除非关闭控制,一直满转)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到?
突发状况刚刚还发现AD64主板温度100°C+,但鲁大师20C°,实际摸也没有过热的部件,应该是误报。刚想拍照,又没了。。。
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况,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到底是硬件问题,还是bios问题(原来支持6代的主板刷的bios支持789代)?给小弟支个招,我都准备外接一个短接开关了,但实在太难看。

网友:
你是短接电源绿黑吗? 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换 H170,短接的哪里

网友:
io焊接不良或者桥芯片快挂的节奏,这种我碰到几次了,桥的问题多一些。

网友:
难道我说的短接不是那么回事?我都是取下跳线帽2、3针短接一下,然后接回1、2针,然后点启动开关,风扇就开始转转停停,和刷bios一样的状态,大概5分钟才能正常bios

网友:
查了一下,华硕的CLRTC跳线 :用于清除BIOS内设置的信息
我每次操作完,进bios看,里面的时间都是对的,短接完也没清除设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