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出短路电容 塑料袋大法

楼主(2022-02-16):
收到一颗cpu,发现贴纸有烧焦痕迹

不知电容是否短路,用薄的黑色塑料袋,贴在该cpu背面,上机
运行一段时间摘下,塑料袋对应位置烧穿,电容短路

同理可以应用到主板维修上,贴塑料袋烧机

网友:
这个方法很有创意,热成像仪都省了

网友A:
还是被烫一下有灵魂有效率

网友:
修短路各有各的方法,能快速找到短路位置就行

网友:
真是妙招啊!还有这么操作的。

网友:
真是妙招啊!还有这么操作的

网友:
熏松香不好使么

网友:
收了!回去研究研究!谢谢老板

网友:
这个想法有新意。

网友B:
直接拆掉就行了,还废这心思

网友:
超出我的想象本来我还想用看看感温纸。好家伙,这下感温纸都省了

网友:
热成像都不一定定位这么准

网友:
80%肉眼都可以找出来(仔细一点),20%就要烧机了,电流不要太高,用手感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要帖背面?背面龟壳不是整个发热么。帖电容这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被烫一下有灵魂有效率

哈哈哈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
哈哈,这个创意真不错,楼主想象力丰富啊。

网友:
妙招+1感谢老板的分享

网友:
不愧是人才,和熏香大法同出一辙

网友:
上机  CPU高温,也被卡住了吧。在下面

网友:
这样老实的跟用热敏纸不好吗

网友C:
塑料袋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有一条能用于修CPU

网友:
好方法,谢谢分享,小白学习了。

网友:
以后烧鸡用保鲜膜一包,再烧

网友:
手摸一下就可以了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掉就行了,还废这心思

人家说的就是找到坏件的方法,找到就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被烫一下有灵魂有效率

灵魂 我们需要有灵魂的烧鸡

网友:
这也是个好方法,也可以用手摸啊

网友:
CPU下面用热成像也不好弄。等你把CPU拆出来了,电容温度早就下降了。看不出来的。热敏打印纸效果一样的。

网友:
這個方法可以喔,特別是對於位置隱蔽、不方便燻松香的時候。

网友:
保鲜膜,可不可行

网友:
又学一招!!!!!!!!!!!!!谢谢分享!!!!!!!!!!

网友:
这方法真的不错,又快又准!

网友:
修短路 每次心里默念:快来烫我,快来烫我。

网友:
有创意,我一般是用热成像

网友:
不错,值得试试
我都是用表全面检查,再分析,显然这个慢

网友:
直接拆了还快,intel 很少见这样的

网友:
值得参考的好方法

网友:
真好用 正好需要

网友:
妙招,野路怪招,谢谢分享

网友:
要这么麻烦了,修多了一看板子大概就知道是那几个电容可能短路了,小电流手摸摸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分享,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人家说的就是找到坏件的方法,找到就拆了

收到一颗cpu 发现贴纸有烧焦痕迹 仔细审题 收到他就看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收到一颗cpu 发现贴纸有烧焦痕迹 仔细审题 收到他就看着了

不知电容是否短路,用薄的黑色塑料袋,贴在该cpu背面,上机
运行一段时间摘下,塑料袋对应位置烧穿,电容短路

同理可以应用到主板维修上,贴塑料袋烧机,

以上是原话,人家看到有烧的痕迹,又用朔料袋大法验证,说出自己方法来分享给大家,审题你觉得有啥问题

网友:
像这种贴纸引起的百分之一百都是电容本身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塑料袋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有一条能用于修CPU

塑料袋的100种用法

网友:
哈哈真是好方法的:

网友:
毛主席说过,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

网友:
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

网友:
好办法,下次试一下。高手呀

网友:
买个热成像多简单。

网友:
有些时候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只是如果是在小电流的情况下,负载发热量不大的情况就不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电容是否短路,用薄的黑色塑料袋,贴在该cpu背面,上机
运行一段时间摘下,塑料袋对应位置烧穿,电容短路

同理可以应用到主板维修上,贴塑料袋烧机,

以上是原话,人家看到有烧的痕迹,又用朔料袋大法验证,说出自己方法来分享给大家,审题你觉得有啥问题

方法值得大家学习 只针对你审题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法值得大家学习 只针对你审题的回复

审题不合适,请指教

网友:
保鲜膜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