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不定时蓝屏

楼主(2022-02-16):
系统重新换过
内存条也换过
就是电脑不动半个小时 一动鼠标会不定时蓝屏
还有待机时候也会突然蓝屏
搞不懂 硬盘用MHDD测试过没有坏道的
电脑

网友:
换一个硬盘再试试看是不是硬盘不兼容。

网友:
遇到过CPU或是主板有问题出现同样故障的。

网友:
数据线、硬盘再查到主板。

网友:
既然内存条换了,那就换硬盘吧,硬盘的可疑性比较大。这种问题只能用排除法了。

网友:
考虑一下CPU吧

网友:
固态换了也有出现过 这两天又没有出现 晚上没关机 早上起来黑屏了 妈的搞不懂了

网友:
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cpu或者显卡问题

网友:
除了机箱,挨个换,换到不蓝屏为止
当然机箱也会导致,比如哪个螺柱位置不对顶到主板,

网友:
桥坏了吧。。。。

网友:
大多是CPU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隐性故障,需要仔细查,

网友:
原因很多,最坏打算是散热问题致cpu L2l3损坏

网友:
很多装机的连散热膏都不会涂

网友:
我屋头 主板有问题也会蓝屏

网友:
这个问题有些难搞

网友:
这两天又正常的 我也怀疑是CPU有隐性故障

网友:
mhdd慢速测坏道,或者进pe测,还能顺带把坏块给屏蔽了。

网友:
时好时坏反复折腾

网友(点评):
我也是一样

网友:
有可能就是CPU问题......不确定....

网友:
蓝屏的原因很多

网友:
内存换了,那就可能是主板和CPU的问题了,CPU可能性小一点

网友:
用排除法吧,内存换过就换硬盘,然后就是U再就是主板  准能找出来问题

网友:
他都说是硬盘问题了

网友:
蓝屏代码有吗,CPU你换一下试一下

网友:
我也是这样,同样的问题!代码是0X000000ef有大神帮忙解答下吗?谢谢

网友(2022-03-25):
隐性问题是比较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