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华硕Y4200进水 适配器不能用,修复后疑问!

楼主(2022-02-16):
华硕Y4200笔记本,进过水,版号X409f,bq24780s充电芯片,vcc 19v  线性5.95v acdet  2.65v 都正常,acdrv无电压,acok无电压,第一个隔离管都不过,ACOK是经100K电阻被线性电压上拉,经测电阻一端5.95V 另一端无电压(在板上测阻值时是100K好像没问题),故换掉,换掉后 公共点19V正常了。装好插入电源,电池充电灯闪,开机正常,进系统后 电池显示电量255%,点击打开后显示是100%,实际电池还没有上,关机后插上电池插上电源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电量显示也正常,关机后插电源和电池测量ACOK只有0.45V,刚才换掉的那个100K电阻2端也只有0。45V,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待机时充电灯是一直亮的,用万用表电压档红笔测100K 电阻2端时 ,充电灯都会黑。。。想不通?这又是为什么?测其它地方电压没事。充电灯不会黑,。。。。目前电脑已重装系统使用半小时左右,一切正常,电池电已充满,拨电电源也正常。

网友:
图纸能分享一下吗?无限感激!

网友:
图纸发出来研究下

网友:
鑫智造的。好像保存不出来

网友:
电脑 没有修好,第二天用了几小时后,就又出现不过隔离了,第一个管都不过,没公共点。。万用表或示波器测测着突然又有了。。。。然后这几天装上试,不插电池,进系统后没二分钟就掉电。按电源有时能开,有时不行。进系统 最长也没5分钟就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