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30被摔后坏的奇葩

楼主(2022-02-16):
    机型:联想G40-30
    原因:机器在包里不慎摔到地上,右上角有明显磕碰痕迹。
    故障:插电不触发。
    接到机器首先最怕是把U、显卡或者桥摔的脱焊,毕竟目前的状态是不触发。报价留机,迅速的褪去机壳,干干净净,女生用的机器就是不一样,7年的电脑里面都没什么灰尘。裸板插电流表,待机0.16左右,心里咯噔一下,别坏桥,千万别坏桥!拿出热成像,EC怎么发热,用手摸着也不烫呀。(这里说一下,以前维修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热成像,有些芯片发热也并不明显,但是用了热成像,那叫一个方便,一查一个准。)
    EC的供电主要来自待机芯片,先查一下待机电感,5V对地正常,3V对地短路,这就对了,迅速的拆了EC,再测,对地值300多,一下释然了。然后又把其它的电感戳了一遍,阻值都算正常。

   这是准备动手前的准备工作。这款EC是内置程序的,先订货吧。
   到货后,马不停蹄的换好EC,再测量3V对地,一切正常。

    这是已经换好的EC,上面那个是废了的。通电后,待机0.02左右,用外接显示器测试0.36A左右的电流已经亮机,装机后不插电池0.6A左右亮机,可作参考。

       顺便备份了此机BIOS,有需要的可以试试。

     此机是独显4显存颗粒,希望可以帮到朋友们。
   另我觉得奇葩是因为EC并没有外观上的损坏,三大件儿也平安无事,摔一下按理说最不应该损坏的就是EC,也许是太幸运吧。
   祝大家虎年虎虎生威,财源广进。

NM-A311 R10 独显4显存(Y).rar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只有EC坏。

网友:
我前些日子修了一台 摔了一下5v供电芯片烧了 感觉挺奇葩的 也没短路 也没掉点

网友:
没摔到桥CPU还是不错

网友:
最好检查下电源接口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谢谢分享好经验

网友:
8586老演员了

网友A:
内置程序的EC怎么处理?新买的芯片带程序吗

网友:
还上锡箔纸……

网友:
够奇葩,三大件居然完好

网友:
也是够幸运

网友:
和男女关系不大,你没遇到过邋遢女

网友:
联想机器的ec是哪家代工的

网友:
手机摔一下也能短路

网友:
用的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热成像啊?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Ec芯片就是好坏,一般呈现问题就是没有待机3v 5v

网友:
能把ec摔短路的也是少见到。。

网友B:
EC外围贴锡纸贴的那么好  难道是上BGA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外围贴锡纸贴的那么好  难道是上BGA换的?

吃亏只能一次,保护好点儿没错。

网友:
这玩意适配器接头那容易断线  断了后就是掉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置程序的EC怎么处理?新买的芯片带程序吗

可以买剪板的ec

网友:
不确定是否是换上的新EC的问题。这款主板的料板EC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