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通电自启,不知道从何下手,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新手修电源

楼主(2022-02-17):
前几天,朋友的电脑出了问题,电源是长城的ATX-300P4-PFC,通电就自启了,以为是主板问题,拆下换一个电源上去,没有自启了,看来是电源问题了,拆了下来发现是长城惯用的7500+339组合,紫线5.2v,绿线3.7v,灰线5.2v,蓝线-10.5v,白线-5.2v,红线5.2v,黄线11.8v,橙线3.4v,就是通电自启,能启动电脑,新手,不知道查哪里开始,有点电子基础,能焊零件,会用万用表,手上有数字表和指针表,请各位给指点。谢谢!

网友:
查ps-on相关电路

网友:
谢谢指点!最主要是查具体的哪些零件?有电路图吗?哪些零件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换7500就可以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绿线和灰线不可能同时有电压的

网友:
好的,回头拆一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