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没有显存电压能识别吗?

楼主(2022-02-17):
有块显卡显存供电烧坏了,没1.3v,手残已经修坏了没法继续修了。其他都正常,如果用核显启动能不能识别?想用来做交火副卡,不知道识别核心的条件是啥

网友:
核心肯定是好的,因为最后一次点亮后没有任何短路,显存供电那块很热,驱动芯片和下桥的阻值偏低,拆完还是低,估计是下桥g级板层有问题了,只是阻值是无穷大的

网友:
显存供电要给显存也要给核心。显存都发热,核心就是未知数了。

网友:
显存供电烧坏?上管击穿的话不用修了。

网友:
这块卡反复烧驱动芯片,已经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