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A92S插耳机无声音

楼主(2022-02-17):
今天接到一OPPO A92S手机插耳机无反应没有声音,显示屏上也没有耳机图标,拆机后不插耳机测耳机检测脚,没有电压,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各接触点,有3个点为OL,通过耳机座的引脚测到排线座的通路,先找到3V供电飞线到耳机座,插耳机后可以检测到耳机,但是无声音,继续找到左右声道通路飞线,故障解决。

网友:
虽然不怎么修手机,还是要给楼主加分

网友(2022-05-14):
这就是有图纸的好处,不然晓得哪里的问题也找不到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