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笔记本清理后可亮机就是只有一个风扇转

楼主(2022-02-17):
进水机刚进水就拿过来了,直接清理了一下,就装机可以点亮,就是开机后只有一个风扇转,有没有问题?

单独加5v这个两个风扇都会转,说明风扇没坏,就是会转的风扇蓝线有1.3v电压,不会转那个蓝线没有电压,这个电阻pr4509这里进水了,我看着有一点点氧化,就加焊了下,没图纸就没怎么管它,现在想是不是这里问题,量阻值都10几兆,量电压一端电压19v,另一端1.1v.不知道是干啥用的,不过电阻十几兆不正常吧,,有没有坛友帮看下图纸这个电阻多大阻值,会不会是这里问题啊 版号是

网友:
温控的,让电脑满负荷运行,看会不会转

网友:
芭比Q了

网友A:
温度没有达到就不会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度没有达到就不会转

那应该开机瞬间两个同时转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开机瞬间两个同时转才对吧

先试了再说,别人看不到实物,只有先简单后复杂的建议

网友C:
直接给他个3V让它一直转就行了

网友:
鲁大师加压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给他个3V让它一直转就行了

本身就有5v供电

网友:
温控电路的问题么

网友:
温度升高了测试

网友:
不要盲目修板,有些机器要达到80多度风扇才转,开机都不会转

网友:
没发热吧?开视频后过一会才转,不然就是独显不良

网友:
这很正常的,温控的

网友:
进系统  运行看看

网友:
学习了~~~~ 温控的,让电脑满负荷运行,看会不会转~~~~~~~~~~

网友:
进水的地方最好加点焊油都拖一遍

网友:
把转的风扇线和不转的风扇线连一起,不就都转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