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 plus 卡logo

楼主(2022-02-17):
华硕b75m plus 卡logo,刷过bios问题依旧

网友:
尝试拆网卡芯片看下情况。。

网友A:
重装系统,检查CPU座子,换CPU看看。

网友B:
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是先把硬盘线拔了试

网友:
一般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是先把硬盘线拔了试

外设全拔掉没有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检查CPU座子,换CPU看看。

cpu座无瑕疵,换cpu还是一样

网友:
换硬盘试试,或者用32位WIN7试试。

网友D:
清BIOS,刷BIOS,换CPU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清BIOS,刷BIOS,换CPU内存,

你说的都试过不行

网友:
测量CPU各项供电看看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设全拔掉没有还是这样

放电试过没

网友:
找点位图 查EC外围电阻有无坏的。

网友:
12v 5v IO检测电阻有没有超过1V

网友:
第一步就是放电

网友:
先排除 网卡 声卡 硬盘 ,再检查显卡条件

网友:
这种是很麻烦的,看看外挂设备有没有问题,再看看CPU供电是不是有不对的!

网友E:
我也遇到 一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 一台这样的问题

你后来怎么修好的?

网友:
怎么修好的?分享下

网友:
我也碰上过好几块ASUS的B75卡LOGO 最后直接60一块卖掉了

网友:
看各位怎么检测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