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风扇购买位置

楼主(2022-02-17):
买了几个,买错了,哪位大神买过的,求给个连接啊,谢谢老

网友:
哪里错了?这不就是普通的风扇吗?

网友:
风扇大了,也没有上螺丝的位置

网友:
这个风扇太大了额吧

网友:
实在不行改一个吧,不一定的一样的

网友:
这不是RX580的风扇吗?我这里多的是,好多拆下来的,要的话联系

网友A:
风扇的螺丝安装孔位是标准统一的吗?我也想换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的螺丝安装孔位是标准统一的吗?我也想换风扇

不一样,一般来说假设电流都带的动 也要看风扇直径和安装螺孔节圆直径

大多数aib的风扇都是3螺孔,相隔120°,但楼主这个看起来就不是

网友:
动动手 用废旧显卡风扇改一个就好了

网友:
我这里好多个 散热总成好多套

网友:
明天我看下我这里有没有这样的啊

网友:
找索泰显卡风扇,35一个

网友:
风扇标签上面有参数吧?

网友:
根据风扇直径买,完了想办法装上,当然要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