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台式机开机报错

楼主(2022-02-17):
880   G1这个台式机型号,开机就这个提示,但是按快捷键热重启就能进系统,请大神指点一下啥问题,重新系统也不行,硬盘是全新三星固态,数据线换了几个,主板硬盘接口也换了几个

网友:
这就要仔细确认磁盘模式和bios设置了,

网友A:
硬盘的安全模式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的安全模式关了

bios哪个是安全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的安全模式关了

  Secure Boot这个已经关了,装的是win7

网友B:
吧BIOS里的磁盘模式改成另外一种模式就OK了

网友C:
是不是要改成传统引导模式?关闭uefi,硬盘模式也要改成mbr?

网友:
关闭uefi 引导, 硬盘采用mbr分区表了么?

网友D:
启动模式选定 legacy  first,  不让电脑自动选择 uefi and legacy,否则容易出错,我之前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要改成传统引导模式?关闭uefi,硬盘模式也要改成mbr?

是的,mbr分区表  lengency启动模式 快速启动关掉  安全启动关掉  兼容模式cms打开。就行了

网友:
硬盘模式不对

网友:
ahci模式,是三星sata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吧BIOS里的磁盘模式改成另外一种模式就OK了

ahci模式,是三星sata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启动模式选定 legacy  first,  不让电脑自动选择 uefi and legacy,否则容易出错,我之前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旧模式,没有让电脑自动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