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英特尔11代以上RST VMD驱动

楼主(2022-02-17):
11代 12代 原装机  装系统蓝屏 无法识别硬盘用的RST VMD 驱动

在选择磁盘界面加载驱动 即可识别硬盘

网友:
是的,遇到好多次需要加载驱动的了

网友A:
win10也需要加载驱动吗?还是只有win7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也需要加载驱动吗?还是只有win7需要?

win11都要,

网友:
这也算技术吗?

网友:
就11代以后的笔记本需要,台机不要,第一次碰到弄了一下午,还好客户不急

网友:
上次我遇到的 在bios里关闭了vmd

网友:
sysceo加载完成

网友:
分享个驱动跟技术扯上什么关系?

网友:
系统GHOST的话 用不到吧

网友:
联想的新机器都需要这个

网友B: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进BIOS把VMD关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进BIOS把VMD关了就好。。

你怕是没遇到没有开关功能的主机哦

网友(2022-03-19):
要不是为了那点积分,我又何尝吃糠咽菜~

网友(2022-05-22):
很好: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