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暗屏,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2-02-17):
本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思想,将一台联想G450电池进行换芯,换后待机和没换无差别,就用表测量个触点与电池之间的电压,安装开机后指示灯闪烁,屏幕亮了一下黑屏,拿下电池。导致结果电脑暗屏,外接显示器可以使用,但是关机需要关2-3次才能关机,按开机键无法关机,大小写和声音的指示灯都不亮。拆机测量2.4.6脚LCDVDD无信号,11脚电压0,13脚电压0.3.屏幕在别的电脑上使用完全正常。本人小白,请教各位大神,大致是哪里出了问题,需要怎么检查?

网友A:
就你问的问题和操作。不建议你再进行维修,避免问题扩大,还是送修平台最好。否则你损失更大。我怀疑是你误操作导致电路短路。具体哪里谁都没办法回答你。你这个是人为故障,若是自然损坏的故障还好回答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你问的问题和操作。不建议你再进行维修,避免问题扩大,还是送修平台最好。否则你损失更大。我怀疑是你误 ...

谢谢,已经不能用了,死马当活马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