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牌580 win10黑屏,hiveos卡死曲折维修

楼主(2022-02-17):
废话99%,不愿看的直接看文章末尾。

供电全有,测显存pass,刷过N款BIOS,加焊过核心!问题都得不到解决
至此判定核心不良,与客户沟通换核心或者退回。客户回复卖卡

300块收了之后就一直吃灰,因为太忙了。

刚过完年,店里没什么生意,又翻到了这张卡,曾听人说,有些情况下显存的软故障也会导致死机,但又测不出来,直接8颗全换,彻底根治。

决定赌一把,满怀期待的一番操作,别说好了直接不过测试了

拆开显卡打阻值--基本正常,上电---电压全有,跳变1.3A更懵逼了。

越折腾死越快系列啊!

虽然懵逼恼火但不服啊,毕竟萝卜盘成肉价钱了!合上卡继续测显存---pass可我什么也没做啊?

顾不上心中**,上矿机挖矿测试。。。。。。熟悉的死机界面

好吧既然科学解决不了就走玄学吧。。。。。。。侥幸学(有没有这个学科?)

开机---死机---关机
开机---死机---关机
开机---死机---关机
也不知试了多少次,反正概率学感动了这张白卡,它成功进系统的,算力30M/s。成功来之不易,一直到晚上收工,我都没舍得关它,先测试一夜再说。

第二天来到店里,发现它仍然在努力挖矿中。。。。。它是自愈了吗?重启下试试!

恭喜进入新的循环(开机---死机---关机。。。。。。)

这次我没给它死磕,决定整理一下思绪

能稳定挖矿10多个小时,且没有无效块,拒绝率为0   说明那一刻卡是好的,就不能再单纯的认定核心不良。

于是再又一次死机时,我终于舍得拿起万能表,测量了一下电压,还真测出问题了。VDDCI=0V

重启VDDCI=0.95V。进挖矿系统就又是0V

罪魁祸首就是VDDCI了

接下来又是辣眼睛的一系列操作!!

拆除EN的保护电路,开机有0.95V.进系统0V
和好卡对调GS7256,开机有0.95V.进系统0V

无语!!!!这卡真难修

剩下能换的就剩一些外围和mos了。换之前决定再量一下各个引脚电压,发现表笔不可以接触FB脚,表笔不接触FB脚,其他所有脚位电压都正常。一旦触碰,FB电压就是0V,VDDCI就归0
这是什么道理?薛定谔的猫吗?

又与好卡一一对比了外围的电阻数值,数值一模一样,至于电容就没有测量,在路也测不准,表也不专业,直接和好卡对调简单些

真正的根源在这两颗小电容,因为对调这两个电容后,坏卡好了,好卡残了。
我的知识无法解释其中的COMP和FB之间的关系,期待大神的回答

网友A:
这个电容经常是故障的msi线。 也许电容器总是破裂,或者如果它被打破到 ic 这个电容器一般破裂,这个 ic 的引脚 7 吃掉了 2 个电容器或有故障我遇到了 3 次

网友:
为楼主的恒心和毅力点赞!!

网友:
新手学习修显卡中,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经常是故障的msi线。 也许电容器总是破裂,或者如果它被打破到 ic 这个电容器一般破裂,这个 ic 的 ...

虽然听不懂在说什么,但是觉得说得挺有道理,

网友:
我猜测大概率是C5002这个精密补偿电容出问题,引起芯片整体环路稳定性出了问题。毕竟才15皮法,又是50V的抗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