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哪个是背光开启信号

楼主(2022-02-17):
屏幕换过,主供电19v有

网友:
量下LCDVCC和INVPWM

网友A:
你好,invpwm没有电压,这个电压是不是cpu发出来的

网友:
DISPOFF#是背光开启 INVPWM是亮度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invpwm没有电压,这个电压是不是cpu发出来的

你有图纸看下就是,或者你告诉我板号我给你看下。

网友:
32pin 就是背光开启脚位

网友:
32和33脚就是开启和亮度调节

网友:
32脚 DISPOFF#  3.3V

网友:
屏座电路中PWM就是亮度调节

网友:
32脚高电平开启

网友:
disp开关。pwm调光。hpd热插拔(有的没这个信号3.3v不出来,不出来的话逻辑不运行像素不受控制也是黑屏)

网友:
32脚啊,就是图上标红的这个信号

网友:
上面的师傅们答案明确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下载分

DISPOFF#是背光开启 INVPWM是亮度调节

网友:
ON/OFF的基本是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DISPOFF#是背光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