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5WAW LA-B702P REV 1.0

楼主(2022-02-17):
废品站收来的宏基板号Z5WAW LA-B702P REV 1.0。经测量各大电感阻值匀正常MOS管都没有发现短路现象。发现标红圈BQ725 PR303 PL301 PC1301 PC1302被拆。这个之前应该是BQ725造成隔离不过和BIOS原因不开机。现在不知道这些元件参数。有那位大哥大姐大师傅帮忙发给我这些元件参数。谢谢!

网友A:
这还要什么参数啊     一看主板缺件名字就知道    大红圈是显卡供电2个滤波电容PC1304  PC1303   ,左边小红圈是一个小电感PL301     右边小红圈是  2个隔离管子后面的 电流检测电阻 PR303   这个电阻有点不一样,但是仁宝料板  隔离管子后面都有

网友:
19v 过2个隔离管  PQ302  PQ303   再到PR303    PL301  直接给主板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要什么参数啊     一看主板缺件名字就知道    大红圈是显卡供电2个滤波电容PC1304  PC1303   ,左边小 ...

就你知道是电容。电感。电阻。请问你位大师电容容量是多少电压是2.5还是6.3V.电感是多少mh。电阻多少欧姆。你利害闭眼就知道。什么叫参数我是不懂。因为我是菜鸟。

网友:
谢谢你帮助。有了你这个图就好办了。

网友:
多少钱收的

网友:
200百大洋啊!

网友:
Cpu和gpu是啥型号

网友:
这两个电容是独显的吧?

网友:
不要只是独显不工作

网友:
帮助别人快乐

网友B:
看来是独显电路有问题

网友C:
这个板子200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200不便宜啊

一整台屏坏没内存没硬盘2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独显电路有问题

独显对地阻值29没问题。

网友:
你好!现在24V有了但是PQ303   123脚有19V  4脚有24V    5678脚没有输出。BQ725/4脚有24V  6脚2.47  V16脚6V   20脚19V都有了。但是5脚ACOK没有3.3V电压。请教还有那里应该查的地方。这和PD301有关系没有。手头没有这个印有3D字样的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