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固件更新失败

楼主(2022-02-17):
板号:DAOX8CMB6E0 REV:E  HP ProBook 450 G5 ,刷完纯ME BIOS ,开机进系统又刷官方的BIOS程序,更新到最后一步 type-c固件更新失败,开机总会弹出这提示,后又用编程器刷写之前的固件BIOS,可 type-c固件更新失败 怎么刷都刷不掉!?哪位知道的可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弄好了吗

网友A:
好坑哟,学楼下把type-c固件读出来又写进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坑哟,学楼下把type-c固件读出来又写进去试试

怎么读出来写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坑哟,学楼下把type-c固件读出来又写进去试试

type-c固件好像不在bios里面,我已经全清16兆bios重新写入新bios了,这提示一直存在!?

网友:
好像有一个单独的BIOS芯片找一下 一般都在接口旁边

网友:
一般usb接口旁边有一个单独的bios芯片仔细看看

网友:
边上就一个type-c电源管理芯片没其他的。

网友:
不认typec固件版本,可能那个接口的芯片有问题,检查下看看

网友:
typec芯片,旁边有一个码片,可以拆下来单独刷写

网友:
不是固件在type本身芯片里吗

网友:
搞好了没?分享下经验呗

网友:
TYPE C控制ic有程序的

网友:
这以后要刷的东西又多了一个type-c

网友:
应该在EC上!TYPE-C接口之前没问题的!变成这样,问题在与之前的BIOS程序坏了,刷了个正常的进去,可开机进入系统刷回官方平台BIOS程序就出现这问题了,好像程序挂钩的,现在没法刷EC,找不到这固件!就算找到了刷完应该也会出现问题,固件不匹配!

网友:
不升级BIOS,不会出现,我就手痒刷了官方固件!就对应不上更新失败,开机总出现这提示。

网友C:
pd主控旁边的小BIOS

网友:
怎么弄好的。详细说一下啦

           _.---._
       .:":_'-.-`_:":.
      :`.`._'-.-'_.'.':
      '`.`._`-.-'_.'.''
       `.`-.`-.-'.-'.'
         `._`-.-'_.'
            `'''`

网友:
卧槽! 还有这样的问题。看来以后更新BIOS 少更为好啊。 不过还期待问题解决。
不过我觉得可以寻求一下官方。注意话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d主控旁边的小BIOS

周围,没有BIOS之类的小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周围,没有BIOS之类的小东西

能不能tb买图纸,有图纸的化,一看酒都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读出来写进去?

那个人好像是我吧,我的联想机,不升压20V,只有5V,

网友:
以后BIOS还是谨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