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无法开机

楼主(2022-02-17):
笔记本摔过,无法开机,拿到时待机电压0.030V,电流能跑到0.5左右,无法开机,裸板测试内存阻值偏低,但电压,各位老师给个思路。

网友:
看平台复位出了没有,有,干cpu,,,没,干pch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内存点低,没有烧出来

网友:
CPU供电处有时0、1、2、3都出现过,不知道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