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看不懂这个,有哪位大神解答一下么?

楼主(2022-02-17):
SMBCLK 和 SMBDATA 应该是桥发出去抓取内存信息的吧,中间加这两个场管有什么用途,两边都3V上拉,控制极也是3V,看了半天看不懂,谁能解答一下么?
还有就是之前遇到过一个HM55的,内存的两条系统管理总线通过电阻去到了时钟芯片,其中一个电阻掉件了,但是在内存槽上打对地值是正常的,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就是因为两边上拉的不是同一个供电,+3VALW与+3VS,+3VALW触发前已产生,+3VS是触发后才产生,所以需要用场管隔离

电阻掉件了,打到的是桥或内存的阻值啊。除非你拆掉桥与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两边上拉的不是同一个供电,+3VALW与+3VS,+3VALW触发前已产生,+3VS是触发后才产生,所以需要用场 ...

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