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720S-13IKB不升压

楼主(2022-02-17):
机型联想IdeaPad 720S-13IKB
故障:不触发
板号:NM-B491
卖电脑的同行拿 来不开机,拆机检 测发现只有5V不升压20V,由于很少修到TYPE-C的电脑,一点不熟,无从下手,测量接口有5V (淘宝买的TYPE-C转接头),用原装电源接口处有5V 3.3V 20V来回跳变,而且电源接口处的灯一直闪,以为是后级短路,测了一圈没发现短路,跳过前面电路直接20V接到PR515检流电阻上,可以上电开机显示,以为前面电路问题,搞半天也没搞明白,拆掉PQ501测量发现,直接升压20V,但用稳压电源接到PR515这里可以开机说明后级没问题,但拆掉PQ501又可以升压,小白陷入了困境,正想放弃,会不会BIOS程序不对关闭了升压电路,把BIOS芯片拆了,直接插电竟然可以升压,论坛找了一圈也没有人上传这个BIOS,索性把BIOS备份出来在刷进去,直接就好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高手给指点一下
切记 这个是1MBIOS不是8M下载请注意

W25Q80BL NM-B491备份.rar

网友:
直接短接pq501应该就好了

网友:
利害了~学习了~~ytm ytm ~~~~~~~~~~~~~~~~~~

网友:
学习了,遇到过type-c不升压的,什么条件都满足了死活不升压,下次遇到了把bios读出来写进去试试

网友:
故障无奇不有,遇到学习一下。

网友:
故障无奇不有,遇到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今天接到一台进水的e480也是typec接口,客户没有带充电器,我也没转接头,可以试试你的办法

网友A:
楼主买的哪种转接头?发个链接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买的哪种转接头?发个链接给我

45元那种

网友:
把管TYPE-C的程序刷下,不行在干TYPE-C管理IC

网友:
以后修理带typec的是常态了

网友:
有文有图  讲解比较清楚   谢谢分享

网友:
下次遇到了把bios读出来写进去试试

网友:
雷电控制器的bios芯片数据不对导致反向输出所以不识别充电器

网友:
EC本体坏倒是有可能,前提ec内部有程序!目前type-c开机电路有些难度的,e480就是典型的

网友:
学到新知识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