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L8KMBAF0,插电就出VCCSA,是EC还是PCH问题呢?

楼主(2022-02-17):
DANL8KMBAF0,这板子很奇怪,好的时候一点事没有。不开机的时候插电自动跑到0.12a左右,发现VCCSA电压竟然出来了。
应该是PCH发出指令才能让EC开启VRON,而广达时序触发前应该是没有PCH供电的吧?请教师傅们这一般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是EC还是PCH的问题?谢谢!
然后按开机按键强制关机没有反应,怀疑是不是EC坏了!

补充内容 (2022-2-20 21:56):
更换了EC,暂时正常了,今天换之前试了10次都是故障,更换完第一次上电就正常了,不过有待观察,不能确定一定是时EC的问题。

网友A:
不着急的话就订一个ec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着急的话就订一个ec试一下。

谢谢回复,已经订了EC到时候换。

网友B:
按照时序来修,有些时序错了也是提前出来

网友C:
建议看一下cpu供电的开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看一下cpu供电的开启

CPU供电插电就开启了,81205被VRON开启,就出VCCSA了。订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时序来修,有些时序错了也是提前出来

谢谢回复。

网友:
应该是EC和前级有短路发生吧。

网友:
感觉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故障无奇不有,遇到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插电就开启了,81205被VRON开启,就出VCCSA了。订EC了。

只能先排除ec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换EC好了吗?

网友:
等待楼主后续

网友:
中间有线路或者元件短路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
更换了EC,暂时正常了,今天换之前试了10次都是故障,更换完第一次上电就正常了,不过有待观察,不能确定一定是时EC的问题。

网友:
是和ec有关系

网友:
ACER的有一款老机好像老有这毛病    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