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M-A1.0不通电

楼主(2022-02-17):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按开机没反应,测量了开机针脚有3.3V 晶振不起振,从别的板2个电容一个电阻还有晶振也搬过来了·还是不一样不能起振。有碰到过的吗

去掉CPU后,晶振就起振了,不会是U烧了吧?

ATX绿色线才3.8V?
桥的供电1.8V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没有见过

网友:
主芯片坏或者cpu座子烧了。

网友A:
看一下rtc电路正常不正常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rtc电路正常不正常啊?

COMS电池旁边的三极管3.3有
开机针脚旁边的RTC 2个针一个GDN一个才1.5V

网友:
这么多点电压不正常吗?有没有搞错?按时序一个个来查吧。

网友:
换晶振所谓别的板也是华硕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MS电池旁边的三极管3.3有
开机针脚旁边的RTC 2个针一个GDN一个才1.5V

rtc电路不正常啊

网友:
蜂鸣档打一下看看短路了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OMS电池旁边的三极管3.3有
开机针脚旁边的RTC 2个针一个GDN一个才1.5V

1.5V是正常的。根绝下面的时序一个个排查吧。

1、没插电源前,由3V纽扣电池VBAT经过稳压器产生1.5V的供电给CPU内部的RTC电路VDDBT_RTC_G/V_RTC。

2、CPU给晶振供电,晶振起振,产生32.768KHz给CPU

3、插入ATX,紫线输出5VSB

4、5VSB一般经过稳压器转换,产生3.3V待机电压,给IO、PCIE槽、网卡、桥(VSUS33)、CPU供电(VDD_33_S5)。
同时3.3V待机电压会经过转换还会产生以下待机电压:
CPU的1.8V(VDD_18_S5)、 1V(VDDP_S5)和0.8V(VDDCR_SOC_S5)左右待机电压
桥的1.05V(VSUS105)待机电压。

5、通常,IO检测待机电压正常后,发出1.8V的待机电压好(RSMRST_L)给CPU

6、触发开关,进IO

7、IO发出请求开机信号给CPU(PWR_BTN_L)

8、CPU发出允许开机信号SLP_S5_L、SLP_S3_L,其中SLP_S3_L给IO

9、IO拉低ATX的绿线(PSON#)

10、电源输出12V/5V/3.3V/-12V...

网友B:
最后发现是CMOS电池出去的3.3V3级管的那个稳压电容有时候短路有时候不短更换好了····坑人

网友(2022-03-22):
引用 网友B:
最后发现是CMOS电池出去的3.3V3级管的那个稳压电容有时候短路有时候不短更换好了····坑人

那个电容位置在哪,能告知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5V是正常的。根绝下面的时序一个个排查吧。

1、没插电源前,由3V纽扣电池VBAT经过稳压器产生1.5V的 ...

第8个,是南桥发出的,不是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第8个,是南桥发出的,不是CPU……

你确定?是谁告诉你或者是谁教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是谁告诉你或者是谁教你的?

请参考“饼哥”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9398-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是谁告诉你或者是谁教你的?

你老师教你的是CPU?我老师是“饼哥”……,不服可以找“饼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参考“饼哥”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9398-1-1.html

其实要更新了。AM4的是CPU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参考“饼哥”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9398-1-1.html

是我搞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老师教你的是CPU?我老师是“饼哥”……,不服可以找“饼哥”

你的老师可没有这样教你,还让我不服找你老师,别甩锅给你的老师,你的老师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时序链接: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9400-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参考“饼哥”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9398-1-1.html

AM4主板有现成时序你不用,拿H81主板时序来参考,你也是人才。
是你的老师编写的AM4主板时序地址链接: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9400-1-1.html

网友:
AM4的时序,不错,这么搞开机不用管桥了,今后多备几个CPU

网友:
AM4的RTC电路,1点几伏是正常的,我拿新板测过,

网友:
RTC电路 桥的第一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4主板有现成时序你不用,拿H81主板时序来参考,你也是人才。
是你的老师编写的AM4主板时序地址链接:h ...

是我看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老师可没有这样教你,还让我不服找你老师,别甩锅给你的老师,你的老师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时序链接 ...

是我看错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