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惠普电源适配器哪根线是中间针?

楼主(2022-02-17):
HP惠普电源适配器里面有3根线,黑色,蓝色,白色,哪根是中间针的?

网友:
用万用表打一下蜂明档不就行了吗

网友A:
群里那个从开始到放弃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别说你万用表都没有啊

网友B:
一般是线径比较细的,估计是蓝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群里那个从开始到放弃

哪个群?微信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线径比较细的,估计是蓝色

3根线粗细一样,全部破皮量了下,确实是蓝色的线。

网友:
你说呢在哪个群?

网友:
一般是白色

网友:
是蓝线,连接中间针,是检测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