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维修#各位新年好,手

楼主(2022-02-17):
#台式机主板维修#各位新年好,手上一张华擎H61M-VS4的主板,显卡两张:华硕GT630 2G,联想GT620 1G,CPU是i5 3470,电源长城500W。现在的情况是这两张显卡插上去,显卡风扇转,不亮屏,可开机。但均不识别独立显卡,设备管理器里只有核显,可以肯定的是,显卡和主板插槽都是好的,分别测试过,主板插一张华硕GT710可亮可识别!显卡也在别的板子上被识别出来!想请问下,这种情况有没有解决的方法?给各位添麻烦了!

网友A:
先用软件测试一下,看是否显存有问题。

网友:
更新最新bios

网友:
新年好,BIOS已经更新到官网放出的最新版本,问题依旧存在

网友:
新年好 BIOS已经是最新的了 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软件测试一下,看是否显存有问题。

新年好 测试了 显卡是好的 装在别的主板上都没有问题,只有这张主板上不行

网友B:
感谢各位大佬,刚刚华擎官方回复我,这可能是信号质量的问题,由于PCB老化导致的,主板内部线路老化导致兼容性问题! 还是稍微有点儿纠结的,插个GT710 就可以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各位大佬,刚刚华擎官方回复我,这可能是信号质量的问题,由于PCB老化导致的,主板内部线路老化导致兼容性问题! 还是稍微有点儿纠结的,插个GT710 就可以识别!!!

他要是这样说的话,估计就是BIOS有问题。